楼主(2016-01-14):
平常做些小机台,考虑到成本问题,尽量用些性价比高的东西,所以一直在用维纶tk6070的屏,到现在都用了7,8个了,但是没有一个说是程序一写就能写进去的,每次都要靠运气,每次更改程序不写个上十次的根本别想写进去(断开马达电源试过,接地也接了)想问下各位用过这款屏的,你们在用的时候也是这样吗?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欧姆龙的屏幕遇到过同样的现在,断开伺服就可以,维纶的没出现过这种现象

网友B:
这网站,怎么老是出现乱起八早打不开
正在用你的这种屏
没有问题,我的PLC是台达的,换个通讯线路方式看看

网友B:
很可能是你的通讯脚有问题,以前碰到一个tk6070i是这样

网友C:
一直用台达和昆仑通态,偶尔用过两台威纶,但没遇见过楼主的问题。

网友D:
6070我用过IH,IK,IP,IQ,但没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E:
电脑软件或下载线原因;

网友F:
听起来不是屏的问题,貌似是通讯或者是显露出问题

网友G:
我用了不少于500个这个型号,都不存在你说的这个问题。我认为你还是查一下你的电脑或者数据线这些东西吧。

网友H:
买来一个维纶屏学习用,几个月了,还没通过电。

网友I:
用过多个TK6070的触摸屏,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你可以考虑在下载触摸屏程序前,断开与PLC的连接(PLC、触摸屏、电脑不等电位)

网友J:
没有碰到这种情况,用的还不错。

网友K:
没这种情况啊!

网友L:
我一年用100个左右,没遇到过

网友M:
通讯问题

网友N:
应该发在技术讨论区的楼主

网友O:
应该是线的问题

网友P:
我有碰到这种情况,关掉屏电源再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