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录满了怎么办

楼主(2016-01-15):
用台达屏做的历史曲线记录,现在屏里的内存满了,每次都是重新下载触摸屏的程序清空内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过一段时间自动清空。

网友A:
应该是可以做到定时清空的啊 咨询下客服看看

网友B:
应该可以自动清除或覆盖吧,找找设置。

网友C:
在选项里找找,好像是有一个保存时间设置选项来着,到时候会定期清空的。

网友D:
什么型号?带不带扩展卡功能;

网友E:
看一下手册,有一个缓冲区的位=1 就可以清除了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台达B10S411.没有扩展卡

楼主:
谢谢各位,我再仔细找找。

网友F:
我感觉内存文件之类的应该是覆盖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F:
自己不覆盖,曲线数据满了就停哪了

网友G:
保存时间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还是没找到,在哪一项里。

网友H:
应该可以覆盖或者清除吧。满了就删除最原先记录的数据。

网友I:
历史记录存储到U盘的这个功能没有?威纶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选型的失误;
换DOP-B10S615就没事了,支持SD卡;

网友J:
引用 网友D:
选型的失误;
换DOP-B10S615就没事了,支持SD卡;
长知识 了

网友K:
14楼介绍的是个经验;选型时如果能够注意到,能方便使用。

网友L:
我用三菱、普洛菲斯的触摸屏,从来不要考虑该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L:
嗯,高档货就是好用。

网友D:
B10S411是简化版的,是台达10寸里最低的一款,所以功能也有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无语了,公司采购什么都是挑最便宜的买,苦了我们使用的人。

网友D:
呵呵;那是公司制度的问题;
型号应当是由使用部门来确认,再提交给采购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