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logo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6-01-15):
 一个锅炉控制系统,用LOGO230rc0,DNB230R.电源端有电,230RC上状态指示灯不亮,模块DMB230R指示灯发红色光,系统不工作,请问230rc是不是坏了?急!!!

网友A:
先把扩展去了,单一个230RC供电,没反应就是坏了;

楼主:
模块是DM8 230R

网友B:
建议采用调换其他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