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功能的问题,再来求助

楼主(2016-01-15):
如图所示,我编个简单的功能,保存时就会出现那个对话框 ,点是后,再进OB1调用FC时,仿真时,就会停在STOP状态。请问下大家 这个是为什么原因。我把OB1删除也,再重新调用也不行。

网友A:
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阅读一下STEP7使用手册中的“块一致性和时间标记”部分内容。

网友B:
把M0换成TEMP再试试

网友C:
是不是这个FC块的IN/OUT发生变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从那里去看IN OUT 发生变化,如何解决,会不会软件安装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图是s7的使用入门,我按照上面的程序输入,也不行,如果您知道问题所在,烦请不吝告知

网友C:
怎么上传不了附件?
就是在fc块上边有IN/OUT,
你调用fc也会有in/out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