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线制晶体管输出?

楼主(2016-01-15):
一般都是3线制PNP,NPN,今天看安全栅,发现有2线制晶体管输出,这个接线和干触点一样吗?正极接24V,负极接PLC DI点吗?

网友A:
两线制就不说负极了吧

网友B:
这个目测应该是P+F的隔离栅 好东西啊
1、2、3/4、5、6 接的应该是
Namurr
输出的开关量传感器
7、8/10、11 接到输入模块上去 你这款隔离貌似是无极性

网友C:
两线制根据COM端怎么接都行吧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D:
1,2如果接了本安开关,那输出对应7,8。倍加福最经典Kf系列产品

网友D: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倍加福工厂自动化电话021-66303939,过程自动化010-59017000

网友E:
用过两线欧姆龙的接近开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线制根据COM端怎么接都行吧
这个你需要打电话给过程公司,电话已经给您,我看了说明书,我的理解是和s1,s2拨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