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子程序的调用

楼主(2016-01-15):
请教下各位:子程序在运行过程中,主程序还可以运行吗?或者说调用命令的下一行程序还能执行吗?

网友A:
不执行。

主程序调用子程序做以下工作:
1、保留主程序运行相关参数至栈。
2、开始执行子程序。
3、子程序执行完毕后,从栈中恢复参数,然后继续执行主程序。

网友B:
子程序是嵌套在主程序里面的,主程序是从上到下循环执行的。纯理论的东西讲起来比较费劲还是楼主好好看看书吧。

网友C:
吃着饭能说话么

网友D:
调用时候不执行。

网友E:
1楼的回答经典,同一时间内只干一件工作。

网友F:
子程序执行完后须有子程序返回指令,返回到调用子程序的下一行,继续执行主程序

网友G:
理解了梯形图的扫描原理就明白这个问题了

网友H:
还是认真的看一遍编程手册吧,这都是PLC编程的基础知识

网友I:
如一楼所说,先把调用的子程序执行完再返回执行主程序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J:
功能块比子程序好用,它可以存储到一个文件,下次需要用的时候直接调用即可,而且它不占用内部通道,调试编程也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