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485通讯口问题

楼主(2016-01-15):
我有一台plc需要和一个变频器和一个焊机进行通讯,PLC、变频器、焊机都具有485通讯口,我印象中可以的,想确认一下,plc的一个485通讯口是否可以同时和这两个设备通讯?

网友A:
可以,焊机和变频器通讯协议一样吗,不一样的话搞混和通讯麻烦点。

网友B:
速度是个问题

网友C:
RS485可以多台连接我。

网友D:
三方通信协议要一致,plc作主站,其他作从站,设置好站址(不能相同)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F:
应该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