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5):
变频器在带电机时,空载电流是一个值,然后将负载慢慢增大,电流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但负载增大到一定值后,电流就明显增大了。
电机电流绝大部分取决于负载,为什么负载在增大一定值的时候,电流会无明显变化呢?

网友A:
看你是什么负载啦

网友B:
显示的值是有一定精度的

网友C:
说不准就象国产某个牌子一样,可以设定最低电流读取显示值,或某个牌子的死软件电流必须达到某值才能在面板上看到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