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5):
注塑机电机30KW星三角启动带变量泵负载,以前是不管压力大小电机始终是匀速正常运转,压力速度输出大小由三通比例阀控制,压力过大有电磁溢流阀释放,射出的时候压力是越来越来大的,但也是正常范围之内,现在的情况就是当射出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电机的转速也随之降低(可以明显的听到电机没力的声音,接近堵死状态),因为射出时间为1.1秒,所以电机还没有卡住,射出结束后电机速度上升,每一次都是这样,现在不明白原因是什么,电机三相平衡,还有就是看到接触器跳线有点烧红过的感觉,下午先换了试试看吧!你们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液压油泵马达的驱动对象是液压油缸,如果油路不畅的话,就意味着泵出来的压力没有办法发泄出来,检查与清洗过滤油压管道与阀门和液压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带泵工作,泵出来的油路被堵住了,导致泵也卡住而最终使电机卡住是这样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带泵工作,泵出来的油路被堵住了,导致泵也卡住而最终使电机卡住是这样子吗?
以前我们的600吨油压机,需要定期清洗液压油箱,过滤液压油,用柴油清洗电磁阀。

网友B:
清理管路看看 冬天油冷 也更绸些

网友C:
是不是溢流阀没有回流了?

网友D:
需先把接触不良问题处理好,油路也要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线路问题已经处理好了。空载电流30A正常可是带负载时候电流达100A明显不正常,对比另外一台同样型号的机器,空载电流一样正常,参数设置一样带负载运行,电机只有40多A在正常范围以下,现在不知道是泵(半年前换过一次,油箱也清洗了,滤网也换新的了)的问题还是油路问题抑或者是电磁溢流阀的问题了!总之带负载运行就不正常!按理来说100多A应该已经超很多负荷了,电磁溢流阀应该工作了的,我先去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E:
带负载时候各部位油压正常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怀疑溢流阀等油路堵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3张是液压系统图来的,明天先吧V2溢流阀, V7三通比例阀换了,再不行就换电机了,刚刚去测量了电机的电流,空载30多A,带负载90多A三相平衡。。。。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还有一个现象,原本通常都是系统压力小于工作压力的,现在系统压力居然比设定的工作压力还大,不知这个是不是油路堵了的原因

网友G:
液压泵堵塞的话,负荷可以达到而定扭矩30倍........

网友H:
检查下系统压力及溢流阀和电磁先导阀

楼主:
各位师傅,今天我把同一型号的另外一台机的电磁溢流阀和电液比例阀换过这台机来了,结果好了很多,原本带负荷的时候八九十安的电流的现在只有40A不到,而原本那台机带负荷只有40多安的现在就变成了七八十安电流了,虽然好了很多,但是我在系统DA 那里测试,最大负荷时这台机的电流也达90A,而那台就有100左右,一样是超电流,电机铭牌上AMP电流是58A S F A电流是66A,还有就是另外一台机电机是50kw的,跟那2台机一样的参数140的压力99的速度,电流也就是80到100多一点左右,应该是正常的吧!现在怀疑是电液比例阀不行了,明天要试机了!

网友I:
这种情况大多都是液压方面的问题,极有可能是溢流阀与电磁阀有堵的地方,关于工作压力大于设定压力了,溢流阀肯定有问题了,要么堵死了,要么弹簧卡死在封闭位置,还有就是检查各阀是不是有堵的地方,光清洗滤网,管道 是没有多大用的,最后是整个的清洗,然后换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