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5):
前段时间朋友维修一台普传变频器2.2k,说是模块坏了,淘宝上定了模块,自己去搞了,第二天,说是模块装上去一起动,听见一声闷响,说是模块坏了,怀疑是模块质量不好,于是我过去看看,顺便带了块拆机的模块过去,问他,除了换掉模块,还换啥了,他说换了个680UF/450v的电容一个,我看了下板子,发现置换的电容两端的150K的均压电阻颜色有些发枯,问他测了没有,他说没有测,将其烫下,测了一下,已经开路了,原来的模块u路与P端短路,哎 。。。  重回搞了一下,把原先的电解电容以及另外一个均压电阻都测了一下,正常,将坏的模块拆下,上直流电测试六路驱动动静态,正常,装模块,试了下,正常。。。。。。一个均压电阻开路,就毁了280元啊,这是啥原因呢,各位大侠都来分析下。。。。。。。

网友A:
两个电容之间的电压不平,导致的

网友B:
均压电阻在直流母线电容器的串并联电路里是不可或缺的。楼主论的很好呦。它很不起眼,但不能没有。

网友C:
本人表示怀疑,我有好几次没有装,到现在没有坏过,这个电阻应该是停机放电的作用大于均压吧,因为一般阻值较大,均压作用不是很明显

网友D:
均压电阻是为了保证两个电容上的电压均衡的吧

网友E:
对于电路元件,有时会在维修中加深对其作用的认识。

网友F:
小电阻会出大问题。

网友G:
回复 网友C:
确实是均压的,以后维修还是装上吧,不然电解容易过压损坏。

网友H:
任何一个元件都有它的用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本人表示怀疑,我有好几次没有装,到现在没有坏过,这个电阻应该是停机放电的作用大于均压吧,因为一般阻值较大,均压作用不是很明显
没错,这个电阻断电后放电功能比均压功能要关键

网友J:
还是模块质量的可能性较大吧,电容爆模块完好的经常见啊。

网友K:
这个还真得看情况,均压和放电都一样重要。

网友L:
 高手呀,我们只能看看,学习一下,不会修电路板呀

网友M:
貌似这个问题不会导致模块损坏,除非是电解电容有问题,

网友N:
个问题不会导致模块损坏.....貌似

网友O:
好像均压和模块坏没有太大的关联啊

网友P:
均压电阻应该不会引起功率模块烧毁。

网友Q:
会对电容有影响啊

网友N:
关于串联电容电路中均(分)压电阻的作用百度就有一篇文章说的很通透…炸模块逻辑太牵强或不成立

网友B:
变频器直流母线的电容器并联均压电阻就是起均压作用的。因为此处的均压电阻阻值甚大,说他是起放电作用的,那得放多长时间的电呀?直流母线电容器的储能容量很大呦。

楼主:
回复 网友N:
所以说这个现象比较奇怪。。。。。想想似乎模块不应该损坏

网友N:
引用 楼主:
所以说这个现象比较奇怪。。。。。想想似乎模块不应该损坏
只能说明你的朋友技艺不精,肯定是某些地方疏忽或某地方大意…

网友R:
均压电阻会影响模块?

网友S:
引用 网友C:
本人表示怀疑,我有好几次没有装,到现在没有坏过,这个电阻应该是停机放电的作用大于均压吧,因为一般阻值较大,均压作用不是很明显
本人觉得应该是抑制尖峰脉冲。大容量电解电容对高频的容康要大于低频,而哪些高频尖峰脉冲虽然能量不大但危害不小,它叠加在母线电压之上有可能触发器件击穿,就像等离子切割刚开始的高压触发电压一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