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解开这样用电源线,行吗?

楼主(2016-01-15):
(无正文)

网友A:
通常不要这样使用。

楼主:
后果是
电源线发热,粘在一起

网友B:
还有这样的啊电线太长了增大电阻了吧

网友C:
带小负载可以功率一大线就完蛋了

网友D:
亲身经历,线粘在一起了

网友E:
像是磨破的

网友F:
真够典型的了,我认为这是因为,不解开相当于电源线自绕了一个空心电抗器,而这个电抗器在通电状态,产生了涡流,导致电源线发热,把护套粘在一起了。
那么电抗器为什么通电状态下会有涡流存在呢?只要是电抗器就会产生感抗吧,感抗与电流的乘积就是压降,压降乘以电流就是功率。所谓涡流就是这个电抗的内耗俗称。

网友G:
线的平方数有点太小了吧。

网友H:
怎么有点人为的感觉,感觉是刀割的啊

网友I:
个人认为产生了涡流。

网友D:
线团在一起散热也不好

网友J:
什么电磁感应,涡流,跟绑在一起没关系,线发热有两种原因,散热不好,负载太大。

网友K:
刚开始干电工时,这么做过,结果是一段时间后线皮黏在了一起。

网友L:
看见这样的东西,都会被我这个有强迫症的人给丢掉···

网友M:
K版说的对,你想想电感线圈的特性就会知道。

网友N:
长一点问题不大,主要是盘着放回涡流,电线会发热。

网友O:
这种线很多是铝线的,电流大一点就发热厉害

网友P:
回复 网友O:
双股绞线内部线芯是多股铜线吧,铝线这样用很容易断的

网友Q:
盘在一起 负荷又大的话就会烧掉的

网友R:
插上功率大的用电器就把线废了。

网友S:
涡流效应加散热不好

网友T:
最好不要这样做。

网友U:
这样做很危险,建议不用这种,

网友V:
后果是产生涡流,线发热线皮粘连,至烧毁。

网友W:
线质量不好还是这样使用能产生热量?我曾遇见过零时接 线用一整圈线,也是没有放开结果同这一样烧粘在一起

网友X:
这样用不妥,时间长了,总会发热的。

网友Y:
以前在工地上打暑假工见过,不过都是拉个灯泡用的,大功率的可不敢用

网友Z:
7楼解释的好

网友AA:
引用 网友F:
真够典型的了,我认为这是因为,不解开相当于电源线自绕了一个空心电抗器,而这个电抗器在通电状态,产生了涡流,导致电源线发热,把护套粘在一起了。

那么电抗器为什么通电状态下会有涡流存在呢?只要是电抗器就会产生感抗吧,感抗与电流的乘积就是压降,压降乘以电流就是功率。所谓涡流就是这个电抗的内耗俗称。

个见。

不同意这种说法。

这样绕在一起,虽然可以理解为一个线圈(电抗器)。但是,由于电流是一进一出,互相抵消,不应该产生涡流。

如果楼主的线排使用中真的发生这种现象,只能是楼主线排的电线过流造成。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引用 网友F:
真够典型的了,我认为这是因为,不解开相当于电源线自绕了一个空心电抗器,而这个电抗器在通电状态,产生了涡流,导致电源线发热,把护套粘在一起了。

那么电抗器为什么通电状态下会有涡流存在呢?只要是电抗器就会产生感抗吧,感抗与电流的乘积就是压降,压降乘以电流就是功率。所谓涡流就是这个电抗的内耗俗称。

个见。

不同意这种说法。

这样绕在一起,虽然可以理解为一个线圈(电抗器)。但是,由于电流是一进一出,互相抵消,不应该产生涡流。

如果楼主的线排使用中真的发生这种现象,只能是楼主线排的电线过流造成。
这种电线线芯掺夹杂质很厉害,很容易发热,个人觉得是散热不好造成。因为电流一进一出会把磁场抵消,应该不会引起涡流

网友AC:
负载大了 就粘在一起了  这种线 一般 不用 家里有次 线都烧了  也是这种线

网友AD:
回复 网友F:
我认为版主的说法有些不准确
这样的做法确实是不可取,散热不好会出问题,由其是负载较大时肯定会出问题。但基本上不会产生涡流,因为是两根导线,火线与零线的电流完全相同(正常情况下)所以代数和为零,相当于两个绕向相反的线圈叠加在一起产生的磁通相互抵消。如果是单单根导线的话就相当于电感了
不知道我的说法是否正确,如不正确希望各位大侠予以纠正。

网友AD:
引用 网友AA:
引用 网友F:
真够典型的了,我认为这是因为,不解开相当于电源线自绕了一个空心电抗器,而这个电抗器在通电状态,产生了涡流,导致电源线发热,把护套粘在一起了。

那么电抗器为什么通电状态下会有涡流存在呢?只要是电抗器就会产生感抗吧,感抗与电流的乘积就是压降,压降乘以电流就是功率。所谓涡流就是这个电抗的内耗俗称。

个见。

不同意这种说法。

这样绕在一起,虽然可以理解为一个线圈(电抗器)。但是,由于电流是一进一出,互相抵消,不应该产生涡流。

如果楼主的线排使用中真的发生这种现象,只能是楼主线排的电线过流造成。
我的见解与老兔子一致,只是刚开始没看到后面老兔子的精彩点评

网友AE:
这个线我从不用的。

网友AF:
个人认为不是涡流问题,应该说用电电流大大超过了线的承载能力,看楼主的线材质应该是铜包铝,它的电阻率几乎是铜的2倍,而且线径非常细,绝缘倒是挺厚,明显的劣质产品。

网友AG:
移动用电器应该使用护套电缆。

楼主:
这种现象是在吃火锅时发生的:
电源线大约2-2.5mm,火锅的功率是2kw, 在中火档(关低火\中火\中高\高)一直用。电源线如图1所示,大约半小时后,就有绝缘胶的气味。
之后剪去图2坏线,解开线用有发热也不明显(已剪三分之一左右的坏线)。

网友AH:
双绞线不会产生涡流,卷起来跟散开电感基本差不多(如果是单芯线卷起来就是一个电感),基础物理知识呀

网友AI:
想这样用的话就不是这种线了,,,

网友AJ:
这种线一看就劣质上好点的线吧

网友AK:
最好还是解开。

网友AL:
留个记号,学习一下》

网友AM:
会熔掉的。

网友AN:
带的小灯没事,如果功率大那肯定不行

网友AO:
小功率的没问题!还是打开比较好!

网友AP:
绝对不能~

网友AQ:
我也有个缠在圆木上的长线插座,大约二十米长,用上一千瓦以上的负载是很容易发热的。

网友AR:
小负载可以的

网友AS:
典型的电工常见的低级错误。小功率没问题,大功率几秒电缆就粘在一起。

网友AT:
按照额定功率运行么有问题!

网友AU:
将大功率的用电器试一下.然后解开试一下就知道效果

网友AV:
这个帖子分析出来些东西,现象都知道,究其原因,值得一看。。。

网友AW:
我的个人认为空心电感应该是无涡流现象的,只有在电感中有铁芯才能产生涡流。因此这个原因应是散热不良造成的

网友AX:
线小了Y了,用电负荷大了,不烧才怪

网友AH:
这个追根究底就是散热不良而电感电容等的感抗容抗是不会导致发热的,唯有电阻发热且散热不良温升过高才如此

网友AY:
吸取楼主教训。

网友AZ:
引用 网友F:
真够典型的了,我认为这是因为,不解开相当于电源线自绕了一个空心电抗器,而这个电抗器在通电状态,产生了涡流,导致电源线发热,把护套粘在一起了。

那么电抗器为什么通电状态下会有涡流存在呢?只要是电抗器就会产生感抗吧,感抗与电流的乘积就是压降,压降乘以电流就是功率。所谓涡流就是这个电抗的内耗俗称。

个见。
线是双股绞合到一起的,应该没事吧

网友F:
回复 网友AZ:
你如果能理解滤波器的原理,就会对楼主的问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了。或者,你如果使用过磁环做变频器的抗干扰措施,也会对其有所理解了。

其实,楼主的问题在实际工程中,还是有许多相似的例子。比如,一个铁板打一个圆洞,然后把大功率的电源线穿过去,会发现,时间长了,电源线与洞口的接触面有老化现象,严重的会把线的防护层破坏。这也是相当于铁板洞口周围产生热而引起的。

楼主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实验测试来证明。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网友BA:
小功率没有问题,功率大千万别这样用,这种线一般看起来外表很粗,里面铜线很细的。

网友BB:
现在一般都是用护套线,这种软线我们很少使用

网友BC:
回复 网友J:
我也觉得7楼分析的虽然很有的逻辑,但是,产生电感旋涡电流,单芯螺旋,如果是两根同时,是不是就不行,好比,钳形表钳2根线无电流度数。所以电线这样双根,乱绕,不会产生旋涡电流。超功率的话只会产生热量,散热不好,烧线。是吧,我新手,也是什么不懂。乱说的,也不知道对不对,大神指点

网友BD:
引用 网友F:
真够典型的了,我认为这是因为,不解开相当于电源线自绕了一个空心电抗器,而这个电抗器在通电状态,产生了涡流,导致电源线发热,把护套粘在一起了。

那么电抗器为什么通电状态下会有涡流存在呢?只要是电抗器就会产生感抗吧,感抗与电流的乘积就是压降,压降乘以电流就是功率。所谓涡流就是这个电抗的内耗俗称。

个见。
说的太对了,比方说电缆如果太长盘在一起的话就产生涡流电缆发热,严重的导致烧毁

网友BE:
回复 楼主:
楼主注意用电安全啊

网友J:
回复 网友BC:
知音啊,给你点个赞。

网友BF:
引用 网友L:
看见这样的东西,都会被我这个有强迫症的人给丢掉···

和我想的一样,撇开一堆知识原理,要是谁给我这个,我直接就扔掉!!!或者谁能帮我先解开。
不过一般情况,个人认为此类双绞电源线规范点,应该需要使用护套线缆!

网友BG:
这是违规的做法。因电磁效应会产生热量

网友F:
回复 网友BC:
好吧,那我就告诉你,滤波器一般是由磁环和电容器组成的T形滤波电路,磁环穿过的电缆不是一根线,而是一组线,如果将这一组线用钳表测电流,也是0,没电流。但为什么还要整体穿过去呢?就是要通过磁环吸收一组电缆线上的共模信号。使其达到对共模电压的一致。

乱绕的电源线,虽然没穿磁环,但他仍然可以看做是一个空心的电感元件。所以在电源线的两端都会出现共模电压形成损耗。电感和电容也都是阻抗元件,不仅仅电阻是。在大学的自动化基础教材里(电路分析),阻抗包括:电阻、感抗、还有容抗。它们都适应欧姆定律,都会产生损耗!都会发热!试想,为什么电力部门严格限制用户的无功功率呢?就是因为无功尽管他不做功,但它会产生线路损耗,导致电力供电的额外负担,导致线路发热。

其实所以说楼主的例子典型,就是因为,电源线乱绕的太多圈,导致其产生了一定的电感量,加上电流足够,所以损耗的热量足够大,把护套粘连了。如果圈数绕的少,也不至如此严重。

网友AA:
引用 网友BD:
说的太对了,比方说电缆如果太长盘在一起的话就产生涡流电缆发热,严重的导致烧毁

错了!

如果单根电线这样盘你就对,但两根并在一起盘你就错了。

为什么有规定单根电缆不能穿入铁管,道理就是怕产生涡流发热。但两根电缆就没有这个规定,道理就在于两根电缆穿过了铁管,电流一进一出产生的磁场互相抵消,就不会产生涡流,这是基础知识。

漏电开关的工作原理也是这样的。

网友BC:
回复 网友BA:
这个争论不休了。基本两大大类!有没有大神分析到底是哪种,我也晕了

网友BH:
主要怕电流大影响散热   两根线电流相互抵消何来涡流

网友O:
回复 网友P:
现在可以说大部分这种线都是那种多丝铝镀铜的,只要是便宜的线可以确定是铝线,连那种25 35 50 平的电焊机输出软线也有很多铜包铝的线的

网友P:
回复 网友O:
通过你的解释,我才发现自己平常太粗心没注意过这样的情况,铝镀铜倒是适合这样使用成本低的场合。学习了,

网友BI:
这样搞坏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