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5):
因为现在设备的程序是无法修改的,现在我想外置加装一个脉冲控制器驱动已有的步进驱动器驱动步进电机。

网友A:
和整体生产工艺有冲突吗

楼主:
外置加两个按钮:正向和负向。用一个外置脉冲控制器 控制驱动器发送脉冲+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想加外置控制按钮简单的控制步进电机的正反转。不影响整体工艺

楼主:
红色框框是我准备外置加上去的脉冲控制器。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B:
用继电器切换的?

网友C:
如果只是简单地控制正反转不跟工艺起冲突的话没问题

网友D:
注意电源问题

网友E:
外置脉冲控制器的用途是什么,用于加工还是调试;与上位机的连接关系如何。
只是想当然地问问,工作中未涉及到这些方面,不了解。

网友F:
用步进电机控制器就可以。

网友G:
信号用继电器切换下,正常使用上位机信号,调试使用步进电机控制器信号,用个档位开关切换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做调试用,跟设备程序没任何关系

网友H:
由5楼图示,这实际是两地控制,所以要对步进电机驱动的输入做一个两地给定控制转换。用开关实现。

网友I:
对位置精度没有要求的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的。这个图是我画的,我的控制要求就是这样。设备在运行的时候,不会用脉冲控制器。

网友H:
回复 楼主:
设置一个单刀双的转换开关,尽管两地控制不同时工作,也还是将不工作的那一路开路为好。安全呀。

楼主:
回复 网友I:
没要求。只是简单的控制正反转而已,调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H:
在脉冲控制器电源上加个外置开关。这样就能解决冲突问题了

网友A:
是啊,加个继电器什么的做信号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的开关电源输出足够。再说两路控制从不同时工作

网友J:
可以的 没问题的 做好换向就行

网友K:
楼主那样要求简单的,操作起来也方便。

网友L:
没那么高的要求,用普通的调速电机可以不,加电容可以改变方向的

网友M:
加一个松下FP0的小PLC,控制也简单,也好用。

网友N:
应该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