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步进电机的参数都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1-15):
这个步进电机参数看不懂,有知道的大师说说,最好详细一点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6.0a,50牛米

网友B:
怎么没看见步距角?

网友C:
三相 1.2度/步 相电压220v 相电流6.0A 转矩 50牛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相 1.2度/步 相电压220v 相电流6.0A 转矩 50牛米
正解

网友E:
这电机够大的了,相当于7.5KW的异步电动机了。

网友F:
相当于7.5KW异步电动机,那确实比较大了;有型号,查参数要方便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步进电机怎么确定它的千瓦

网友G:
去官网找了两张图,按照电机上面的网址打不开。

网友B:
回复 网友E:
请问版主,怎么算出功率和7.5KW相当,谢谢。

网友E:
步进电机只作用于位置控制,功能和异步电机是不一样的。
我所说的这个电机的扭力和7.5kw的电机一样了,但功能是不一样的。只是说输出的力量都差不多一样大了。
异步电机的扭力计算公式:
9520(公式系数)*7.5kw(电机功率)/1450(电机转速)=49.2 N.m

网友H:
感谢楼上的吴工分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蜈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