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年过节就要歇歇,你歇了我忙了。。

楼主(2016-01-15):
250kw 普通交流电机开始歇着了
万用表测三绕组阻值很小接近零,显示通路正常。
500v摇表测相间、对地均大于500兆欧,也正常。
转动转子摸看轴承也没问题。
但启动后,缓慢转不到半圈,并嗡嗡响。
可以肯定的是绕组有问题,初步判断内部某一线圈断路了,但这家伙太大了,不易拆解。
求问这种大功率电机有什么法子能直接快速判断出损坏?

网友A:
感觉很庞大的

网友B:
用电感表准确

网友C:
这块头,用万用表不管用了,用桥表

网友D:
不一定是马达坏了,也可能是输入缺相,查一下输入。

网友E:
匝间短路了

网友F:
启动时测电流了吗

网友G:
匝间短路电流大点会发热,缺相有点象你说的情况,断路你万用表量是不会通的

网友H:
应该是匝间短路了。

网友I:
开关会动作吗 匝间短路会动作的

网友J:
感觉是挺大的。。哪就重新绕组试试

网友K:
没使用过这么大的电机;绕组有问题的话,如果自己单位没有维修能力,则主要是作出故障判断了。

网友L:
如果是经常检修电动机的,建议配一台直流电桥用于判断绕组匝间短路(也可以用于判断三相绕组电阻是否平衡),这样结合兆欧表就基本上能够检查电动机好坏和质量了。

网友M:
如果是匝间短路,不好测量 的

网友N:
用双臂电桥测量吧!

网友O:
楼主,测各相电流,各相电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表示见都没见过,就不说使用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唉  可惜没有桥表,以前百多号电气人员时都没配备过这么高级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匝间短路电流大点会发热,缺相有点象你说的情况,断路你万用表量是不会通的
应该是缺相,这个电机三个绕组6个线圈,12个抽头,一个绕组两套线圈,相互之间还绝缘。
接线板背面一个接线柱上压了两个抽头,所以只坏一个线圈,万用表测是会通的。
关键是压抽头的螺栓压紧后又挂锡处理了,没法拆开单测6个线圈。
跟领导说测量都是好的,还得要求换电机,说不通啊。。
这种情况除了电桥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法子。。。

楼主:
回复 网友L:
都是外协维修,不给配那么高级的玩具,都没用过的说。。

网友P:
旋转缓慢,是否存在缺相?检查一下接触器

网友Q:
这个简单:直接用400A的电焊机给绕组挨个通电,三相电流均衡或者不平衡度小于5%,一般正常,大于30%铁定坏损

网友R:
楼上的方法值得学习,看楼主的相片感觉不到很巨大,还没有碰过这么大的电机 。

网友S:
把进线电源量一下就好判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Q:
这法子不错,值得一试。

网友Q:
一般测量大电机,例如我曾经出差遇到客户设备异常,客户电机是1750KW的10KV电机,当时也是已经拆卸准备拉到外面去维修,因为他们断定电机匝间短路损坏,他们老板请我再帮忙检查确认,我直接给定子通220V电源检查正常,然后再通入400V电源正常(就是常用市电380,不过客户因为检修大部分负荷停止所以电压较高),再次确认正常,遂要求老板装好电机试车,结果找到是电流变送器异常导致系统误报停车......
当时因为该原因在那里多逗留3天,不过人家也豪爽:直接就是10K的红包......

网友T:
引用 网友E:
匝间短路了
看楼主的意思是三相电阻平衡。这么大的电机绕组内阻很小的

网友U:
10K的红包亮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Q:
一般测量大电机,例如我曾经出差遇到客户设备异常,客户电机是1750KW的10KV电机,当时也是已经拆卸准备拉到外面去维修,因为他们断定电机匝间短路损坏,他们老板请我再帮忙检查确认,我直接给定子通220V电源检查正常,然后再通入400V电源正常(就是常用市电380,不过客户因为检修大部分负荷停止所以电压较高),再次确认正常,遂要求老板装好电机试车,结果找到是电流变送器异常导致系统误报停车......
当时因为该原因在那里多逗留3天,不过人家也豪爽:直接就是10K的红包......

知识+经验+能力=红包
客户老板心里也明白,如果电机真的拉到外面去维修,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那就不是仅仅经济损失的尴尬了。

网友W:
确定到电机的电源没有问题那就是电动机的问题,电动机的问题一般有专门修电机的吧,或者外委,所以你一定要确定运行时到电机的三相电源是正常的,开路不一定测得出来, 可以带其他负载试试。

网友X:
找个修电机的厂家,借个电桥测量一下。顺便问问他们的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X:
这种情况电桥也不行啊,因为转子轴断了,检查轴承时,只转动了一边,感觉很顺,就没有多想。

网友Y:
轴都能断,,怎么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Y:
不晓得,以前修过估计有暗伤。

网友Z:
我们用的是220KW,10KV。质量杠杠的。。好像是佳木斯的

网友AA:
扫膛了吧

网友AB:
缺相和匝间短路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AC(2016-02-25):
引用 网友Q:
这个简单:直接用400A的电焊机给绕组挨个通电,三相电流均衡或者不平衡度小于5%,一般正常,大于30%铁定坏损
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