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进,维修求助

楼主(2016-01-15):
设备接线,由于维修工没有接设备零线,导致控制电压变380V。烧毁直流电源和PLC,我对电子方面不太熟悉,请问高手我该从哪个方向入手,测量电子元件?

网友A:
过压损坏,查电源部分,整流桥,滤波电解,开关管,以及PWM驱动,外围电阻电容二极管。开关变压器次级除了电解以外一般损坏较少。

网友B:
plc还不如换个电源板子了

网友C:
PLC 应当没问题,电源肯定是挂了

网友D:
都已经报废了

网友E:
PLC直接换电源板子吧

网友F:
这是设备设计不合理之处,使用380-220控制变压器给开关电源和PLC供电,这样可以避免不接零线或零线断线出现的后果。电源没必要修,买新的,PLC拆开看看损坏程度。

网友G:
损失惨重啊,不熟悉的怎么修啊,还是更换吧。

网友H:
电源没接零线也不会这样吧,是不是零线接至相线了?

网友I:
先把电源修好,要是急用,就先买个,以后慢慢研究,PLC故计没问题

网友J:
电源就别修了,才50w,买新的。plc没遇到过电源部分坏。顺便学习下其他坛友的方法

网友K:
过压损坏的东西,如果保护不完善,损坏面可能较大,没基础可能不好修;一般地说,需要先了解其原理,或者关键点或参考经验。

网友L:
当然是查电源和保护电路了,零线一定要接好,或取电源时一定注意相序。

网友M:
应该是电源板损坏了,修呗。

网友N:
设备上零线断路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公司设备上用的都是安川伺服系统,要用电子变压器把380伏变成220伏供给伺服控制器,电子变压器要用工作零钱。有一公司客户的车间总零线断路,导致伺服柜起火,控制器损坏严重。

网友O:
换板子吧。

网友P:
换新的吧,修复的东西感觉不大可靠,特别是用在连续运转的设备中更不合适了。

网友Q:
东西不贵就先换了

网友R:
报废了给我吧,让我再爆一次

网友S:
山寨的PLC,直接换了;

网友T:
拆开看看才知道,如果通电时间不长可能损坏的不多
压敏电阻是否短路了???

网友U:
不懂还是不要自己搞了

网友V:
可以在PLC24V输出端接入DC24V电源使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V:
内部是两组电压吧

网友W:
没什么基础的话还是别修了。

网友X:
先修电源吧,怎样测量这个比较难讲牵扯面太多了

网友Y:
1楼解释比较全面,建议换块电源板可靠点。

网友V:
回复 网友A:
三菱的我试过,可以使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V:
记起来了,我也这样应急修复过一台,三菱FX1N。

网友Z:
引用 网友S:
山寨的PLC,直接换了;
图片这样都能看到是山寨的?从哪里看的出来的

网友AA:
回复 网友Z:
版主绝对是高手啊

网友R:
直流电源

网友AB:
直接换电源板

网友AC:
电源部分

网友AD:
直接说接错电源线就行了
没接0线就出380v,头一次听说

网友AE:
不接零线也不会烧啊,,,,

网友AF:
楼主自己维修的话  看看PLC的电源部分  一般会有个压敏电阻  过压烧毁一般烧的都是压敏电阻
可以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