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

楼主(2016-01-15):
请问现在电柜里面用软启动器的还多吗?一般用在哪里?

网友A:
还在用,替代减压启动

楼主:
和变频器比较,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B:
我们给客户做的,基本是用在大概160-200KW的电机上。

网友C:
见到的不多,现在变频价格不高了呀。

网友D:
软启现在用的比较普及,和变 频器相比造价低,也可以一拖多台

网友E:
不用调速的时候用软启,软启毕竟比变频器便宜。

网友F:
用在需要软启动或软停止 而不必要调速的场合

网友G:
具体的应用场合,可能与行业、负载性质等有关。

网友H:
负载大,就要用变频器,负载小,就用软启动器

网友I:
现在应用的也不错吧,只不过没有变频器那么多。

网友J:
软起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们这都是施耐德的软起

网友K:
软启动器除了比自耦变压器占位小一点,谐波大导致启动电流大 、谐波导致的干扰同样特别大,有节能优势的推荐变频器,至少可以提高功率因数,否则推荐星三角启动或者大扭矩推荐自耦变压器启动,软启动器这种垃圾还是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