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5):
今天修一驱动器,先再现AL15,消除后又出现AL1A,唉,哪位师傅知道哪里出错了?

网友A:
主板问题

楼主:
能祥细说说不,急死了

网友B:
是否是换了不该换的东西(下错药方)

网友C:
能说说你处理的过程吗?

网友D:
楼主去看病,只让看脸,不说话?

网友E:
说说故障码AL15和AL1A什么意思,别让帮你的人再去查说明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就换了一个存储器,就出现AL1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换了一个存储器,而且是买原来的型号装上去的,结果就出现AL1A,气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换了一个存储器,就出现AL1A
你不会买了一个存储器什么也没做就直接焊上去了吧???那不报警就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怎么弄?我焊上去再用伺服软件输入相关参数也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弄?我焊上去再用伺服软件输入相关参数也不行?
我还不知道你换的芯片在板子上哪个位置呢?也没个型号啊?用伺服软件??上图上图

楼主(2016-03-03):
回复 网友C:
93LC76T-I/SN这个存储器,先是报警AL15,换了之后就变成AL1A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驱动器型号?
伺服电机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驱动器的型号是MR-J2S-500A,电机的型号我晚上进去再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电机型号

网友F(2018-07-09):
不知楼主报警1A最后怎么样了?最近我也遇到报警1A的不知道怎么搞。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G(2018-11-13):
不匹配要修改主板参数

网友H(2024-06-26):
1A是电机配合异常,可以把功率识别参数关掉,试试看。Pa183参数改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