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变频器的保护功能不起作用了?

楼主(2016-01-15):
我单位一台变频器故障后发回生产厂家,检测报告说因为L1线没有压紧打火导致损坏,我想问一下变频器的保护功能为什么不起作用呢?

网友A:
电力电子的设备,打火是正常的,igbt像是打火了。我的理解是由于震动或者其他原因造成的紧固螺丝松动造成的打火。人家的电路板是正常的,驱动板也没损坏,保护得挺好。整流桥的损坏也是正常情况。缺相,高温或者其他原因都会造成损坏。

【方案】
ABB定制电机助力我国首批全自动化码头建设

网友B:
很多大公司喜欢要求写维修报告的…报告写得好钱也好收…
【方案】
台达机电产品在木线条砂光机上的应用

网友C:
L1线没有压紧打火,那是接触不良;保护功能不起作用,可能是未达到其限值或其他原因。
【方案】
华北工控高性能AI计算机产品,支持智能车载控制系统应用

网友D:
呵呵,写的很好,不然怎么收费。

【方案】
FA在线 | 9月TOP10问题集锦

网友E:
明显自己的责任,给钱了还能说什么
【方案】
FLIR热像仪专属高灵敏度模式到底有多强悍?呼吸间就能证明

网友F:
接线没接紧造成的,以后注意就好了。
【方案】
华北工控RPC-2500M整机,智能制造设备和系统控制的理想选择

网友G:
变频器的自我保护也是有范围的,比如过载报警,高温报警,马达接地报警。
但是如果是运行中的活故障现象,比如接触不良故障,就是一时能够使用,一时不能够使用,这种故障现象就不一定能进行自我保护的,虽然说人工智能一直是电子电路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
保养检查设备没有仔细导致的。
【方案】
台达VE系列变频器在桥式起重机上的应用

网友H:
你的变频器一相线 L1线没有压紧打火,那是接触不良跳火花; 与过载过流保护功能不起作用可能不相关吧

【方案】
CNC|总有一款适合你! 连接外部PLC方式大全

网友I:
高温烧成这样,炸机前应该报过故障代码

【方案】
应用案例 | MX-System 在门窗型材加工设备中的应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高温烧成这样,炸机前应该报过故障代码
估计那个故障代码是没人注意到所以才这样的。但是能注意到这个的很少了

网友K:
打火没有保护的吧,可能有些报警但是可以复位也就不管了。

网友L:
接线端子的温度检测,这个还真是没有。端子打火(接触不良检测)直接检测也没有。但有间接检测,如缺相,直流欠电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