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5):
请问大侠些,这个西门子仿真软件如何运用,谢谢!

网友A:
编程软件编好后,要到处AWL格式的,然后导入到仿真中

网友B:
这个还是在学校用过的,好像是先把编好的程序导出来,然后再在模拟软件里导入程序(导出来的文件)。

网友C:
西门子200的,有的指令仿不了。

网友D:
软件编好后要全部编译,编译完了再导出到桌面,打开仿真软件装载刚导出的程序,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AWL格式,是不是我们在PLC上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上载的程序发送到桌面,装载的时候在桌面找不到这个程序,显示没有相匹配的文件,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如何选择

网友E:
还没用过这个玩意

网友F:
7楼讲得很清楚了,楼主动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咯,我在试哈

网友D:
回复 网友A:
窗口里的“保存在”后面打开到桌面,而不是source。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具体保存在哪里,那就随便你了,你自己能找到就行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恩,是的。

楼主:
谢谢!已经搞好!

网友G:
先在编程软件中将程序导出到一个位置,打开这个仿真软件载入就可以了,对了载入前还要配置一下CPU型号和数量;点击运行就OK了

网友H:
我感觉相当于一台实际的PLC,外接有主令开关,把程序写进去,去调试程序.看不到程序的实际运行情况

网友I:
表示也没有用过200的仿真

网友J(2016-04-26):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侠些,这个西门子仿真软件如何运用,谢谢!

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