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5):
最近开发一个设备要出口到芬兰,今天客户也在,就问了一下那边的电压他说是240V的,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因为我们有三个伺服电机,刚开始打算用三菱的,交期太长,取消了,用台达的,显示电压200-230V,按客户说的电压就不行,看了安川的,有200-230V的,210-240V的,所以决定选择安川的,对照着电压要求选了相应的电机。回来后我查了一下芬兰的电压,是230V,和客户说的稍微低了一些(240V),按照网上查找的信息,各种电机都可以用的,就怕如果电压不稳定忽高忽低的话,会不会对这些电机和驱动器造成影响,有出货过设备到芬兰的网友们解答一下,谢过了!

网友A:
既然是宽电压的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吧!要不就选用110V到250V的吧

网友B:
芬兰是50Hz单相220V,三相220/380V。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10885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那不是跟国内一样了?

网友D:
我感觉应该问题不大,国内的电压不还有个允许的不动范围呢吗。

网友E:
这个应该能用吧

网友F:
欧盟,主体跟国内一样,楼主最好跟客户确定一下,因为具体电源跟国内一样,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