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5):
Atec感应加热电源默认是巴玛克专用协议,那么想请问一下怎么短路插针或者怎么在线更改使之成为modbus协议(因为我只看到产品的外接口只有一个通讯口应该是RS485)?

网友A:
说明书上说支持几个协议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支持两个!麻烦看一下,但是我看到仪器只有一个通讯口,不知道这个怎么短路设置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下载下来打开是空白的,你拍个图好看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看一下!

网友A:
图上说明了短路该针脚就可以变为MODBUS通讯了。485是哪几个脚这个你再看看资料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看一下!
那么你就短接一下,就是MODBUS协议了啊!不过还要看看是MODBUS RTU呢还是MODBUS ASCII呢?!
这个应该还有更详尽的说明书才对,比如寄存器定义等,不然你如何得知哪个寄存器是干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