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光电是什么型号的 什么牌子的

楼主(2016-01-15):
这个光电是什么型号的 什么牌子的(哪家厂家出的 ),我想买一样的 不知道要报给商家哪些参数?我只知道跟一块反射镜片配合使用的,电压是DC24的,NPN型

网友A:
可以看看邦纳的产品手册,咨询一下

网友B:
只能看到中国制造 不知道什么品牌

网友C:
不一定要一模一样的吧,只要规格参数一样:NPN型,常开,检测距离4米就可以了呀

网友D:
或可根据参数选用;安装或外形尺寸等若有要求,则一并提出。

网友E:
型号是被磨掉了,这东西难道还有什么秘密,如三楼所说,不是非用一模一样的,应该学会变通。

网友F:
国产的满足要求的很多,抓一个就行。
或者拿着这个件去市场上询去,也许经销商一看就知道是哪家的了。

网友G:
E3JK—4M,DC10—30V,NPN常开。

网友H:
只要安装尺寸一样,参数一样就行了,谁家都一样。只是大品牌的用的时间可能长一些,但价钱也贵些。

网友I:
替代的多着呢,功能一样,外形安装类似就可以了。

网友J:
OMRON也有一样的;

网友K:
普通的光电开关,随便装一个都可以用。

网友L:
国产的  问问设备生产厂家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要一模一样的吧,只要规格参数一样:NPN型,常开,检测距离4米就可以了呀
这样就行

网友N:
楼上的几位老师说的已经很好了。

网友O:
呵呵,楼主要学会变通,设备这东西,有些只要功能符合要求,安装符合要求就可以的,不一定要一模一样的配件。

网友P:
看着和OMRON的一样

网友Q:
欣灵E3JK-DS30D,是直流三线的漫反射光电开关。

网友Q:
看错了,是反射型光电开关,E3JK-R4D.

网友R:
欣灵的光电还是很少见得啊,楼主用的时间够长了看这样子

网友S:
这个你带着去市场随便抓都有的。

网友T(2016-03-04):
漫反射达不到四米的,应该是镜面反射,有需要可以找我

网友U:
可以找替代品NPN一路常开漫反射Sn4M

网友T:
我们是国产的,但是看厂家需要啊,必得客

网友V(2016-04-16):
omron光电开关e3jkr4mi

网友W:
不是邦纳

网友P:
使用过OMRON的,这个样子的

网友X(2016-06-20):
你侧面看不到一点信息?还是说有张牌子的贴纸被撕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