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模拟量开关量

楼主(2016-01-15):
   请都个位大师,怎么处理一个模拟量输出改变成数字量(开关量输出)。如本是6400-32000的数字,把它变成实质的开关量输出?谢谢。

网友A:
楼主是不少想做个阈值类似的东西 啊,那就比较啊

网友B:
那开关量和这个数字量是什么关系呢,
多大的数字量是有开关量输出,多大的数时没开关量输出?

网友C:
没表达清楚

网友D:
呵呵;大约是4~20mA信号转换过来的,转换出来数字量有了,你想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C:
数字量和开关量的对应关系没说清楚

网友E:
比较 输出就明白了

网友F:
控制什么阀门,吗?

网友G:
比较不就行了吗。。。。。

网友H:
没看明白。如果是西门子 PLC300的。在模板侧面有一个四方形的标有ABCD的模块。看看你需要什么性能的端子。

网友I:
表达很混乱,数字量,模拟量?

网友J:
达到一定的值就动作?

网友K:
做一个比较程序。6400-32000 分成几段输出

网友L:
你是去控制比例阀还是只是开关阀?
比例阀就是按照百分比来
开关就设置两个限值吧!

网友M:
楼主是想把模拟量通过输出模块接到数码管上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