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极灯图片

楼主(2016-01-16):
图中V1 V2是什么元件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A:
没见过,应该是三级管类的开关原件

网友B:
开关类的,原来书上有

网友C:
看图片像是场效应管,推挽工作(其前有高频发生、驱动电路),多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D:
无极灯,价格贵但是寿命不咋滴

网友E:
学习了,跟大家

网友F:
实际电路很复杂,那是个场效应管MOS

网友G:
场效应管工作在开关状态。

网友H:
6楼说的很好!赞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寿命低,请解释。

网友I:
嘛叫无极灯~? 是没有正负极么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J:
金卤灯使用比较普遍,无极灯好像很少见

网友K:
无极灯感觉也就那样
价格偏高!

网友L:
高压大电流下工作的晶体管电路,是有散热要求的,长期高压状态下,对元器件的耐压要求也是一个考验,既然灯管里面应用到了萤光剂,那么和萤光灯管的原理类似,有使用寿命的。
建议使用LED光源照明系统。

网友M:
看图,应该是场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