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助

楼主(2016-01-16):
艾默生EV2000变频器,设置……带200KW电机,其中一般设置都正常使用,可是,在正反转跳线时,有连线时,
变频器停电,再给电,设备不转,如果把跳线换个转换开关,变频器停电,再给电(如果开关处于接通状态设备是不转的)这时讲开关断开,再接通,设备正常左转了,请问是什么设置不对?我们就是想变频器上电,设备就转!!!就是起一个软启动的作用!!!

网友A:
设置没错,是你用错了,变频器要先上电源后才能接通外部控制端子,变频器的启动也是要时间的

网友B:
上电保护,修改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B:
刚查了说明书,F9.22设为1就可以了。

网友C:
查看说明书怎么回事。。。。

网友D:
这一功能应当是为了避免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