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6):
想问问大家,在维修变频器内置的制动单元的时候,大家都是怎么测试的,有什么方法能让制动单元的驱动工作起来?谢谢

网友A:
一般都是静态测量制动IGBT管子以及驱动电路好坏,要想让制动单元工作个人觉得只有提高变频器的输入电压到它的动作阀值才行。

网友B:
减速时间设置为零,你试试

网友C:
我也想看一下原理,我会关注你的帖子

网友D:
变频器有个设置的,把参数调低点,用个调压器把输入电压调高,就可以观察刹车电路有没有工作。英威腾就有一个制动阀值电压设置的,其它品牌具体要查说明书。

网友E:
这个要看制动值是多少,是多少你直流电加到多少就会动作的, 万用表可以测量制动单元端子输出,动作了后就会输出直流电量多少V!

网友F:
可以试试给母线检测给个高电压,看驱动有没有波形输出,不过一般只要不是报过压是不会去看的,看也是测测制动管有没有坏。

网友G:
把直流母线电压提到制动工作阀值,有的变频器是可以调节阀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