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6):
松下FP-XH C60T 控制3个伺服,三轴对应的原点是多少?有没有固定的点呢?请大神指点一下,手册上是说4,5,6,7这些点,可是看之前同事的设备没有固定的点都可以

网友A:
最早FPX的PLC只能控制4轴,原点被固定X4、5、6、7.但是后面出了个FP-XH的PLC能控制六轴,所以就把原点增加到了X2、3。
在PLC的原点上,如果不做原点控制,那可能是什么点都无所谓。但要用到回原点指令,你不用这些原点信号可能就是用不了的了。
原点信号硬件接上去之后,硬件组态之后,程序里是可以看不见的,也就是回原点程序里可以不编写原点开关,碰到原点信号后就可以停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吴工,可是我见同事原点用其他的点代替都没事的,之前一同事用的是X8,XA,XC,XE作为原点,我现在主要是想用高速计数器采集脉冲数,三个轴的,所以就用了X0-X5共6个端口做脉冲计数用,那么我后面的原点信号该如何分配呢,plc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我刚看了软件版本,现在2.94的版本,原点可能是可以任意编写了,注意我说的是可能,这种方式我没有用过。但输入点设置还是有固定的。以前2.91版本都是固定原点的。

网友B:
2.94版本的确可以指定原点了,我已经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点设置要在软件里面怎么设置呢,改哪些参数?望详解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C:
暂且找到这个设置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D:
如果不指定下载…哪一运行回原点功能就拯运算错误的应该!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怎么指定哪个输入点

网友F(2016-02-23):
回复 楼主:
兄弟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您找到解决办法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您找到解决办法了么??
这款plc是不需要指定原点的,之前的老plc需要,现在都升级不需要了

网友G:
松下PLC和欧姆龙的用起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松下PLC和欧姆龙的用起来差不多。
指令输入方式差别太大了,松下的不习惯,纯粹是快捷键,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