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遇到

楼主(2016-01-16):
我有台单相220的机台,还没运行一上电就炸了3颗母线电容,电容也未焊反,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各位咯

网友A:
接380了吧

楼主:
不知道,还是空载带马达,电流按说也不大,很奇怪,如果220接380会多久使电容炸开,而且其他两颗都鼓包咯,总共四颗,一颗炸开了,两颗鼓包,一颗没鼓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380了吧
估计是。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大概用不了多长时间,几十秒就可能炸。别的也鼓包了,根据你说的极有可能(肯定!)接高电压了。

网友C:
楼主上个现场爆炸图看看。接380V就一送电就能听到响了。

网友D:
是不是放的太久没使用的原因,电容没有激活。

楼主:
上电六七分钟以后,闻到糊味,然后就炸了,220的机台电容560微法,400V

楼主:
是新机,应该不至于几分钟就炸了

网友E:
估计是电压问题

楼主:
我也觉得是电压问题,过压,但是几个电容都坏了,头痛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还是空载带马达,电流按说也不大,很奇怪,如果220接380会多久使电容炸开,而且其他两颗都鼓包咯,总共四颗,一颗炸开了,两颗鼓包,一颗没鼓包,
晕楼主自己接多少伏的电压都不知道

楼主:
大哥哥,这是客户退回来分析,客户要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G:
不是接三百八就是整流桥不良…

网友H:
看看均压电阻的阻值,如果正常的话,电容的问题很大。

网友I:
楼主拆开测量分析下,问题就能找出来的。

网友J:
你首先确定是接入220还是380,然后再说

网友K:
我也认为是接了380了啊

网友L:
三相电机,用两个电容220V补偿运转

楼主:
220的变频器用560微法400V的电容,没有设计均压电阻,其他的变频器也是这样设计的,但是没有下电容,真是头痛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接三百八就是整流桥不良…
整流桥也是好的,模块也是好的

网友M:
大家都是在猜的,楼主都没表达清楚不好说,先确定电源有没有接错是第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家都是在猜的,楼主都没表达清楚不好说,先确定电源有没有接错是第一步
单相220的,主回路只有两个端子接线,应该不可能接在380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家都是在猜的,楼主都没表达清楚不好说,先确定电源有没有接错是第一步
应该不可能接在380上
你是楼主呀,怎会有“应该不可能”这样的话

网友N:
楼主没见现场,就不要太纠结,接错线电工大多不会自己说的

网友O:
有可能超过额定电压了

网友P:
什么是220的机台呀

网友Q:
一定是姐380V电源上了,现在的厂家在单相变频器输入端都是RST或L1L2L3标注的,如果安装单相变频器时,稍不留意确认变频器工作电压,很容易造成炸机事件。

网友R:
电压过高,如果是电解电容,还有极性的不能接反

网友S:
接了380V了?

网友T:
杂牌的,不是接错电源就是质量问题。

网友U:
也有可能单相电压过高的问题呢,我有遇过2次单相电压240V左右三菱变频器炸电容

网友V:
如果是220V的电机,接了380V,当场就会爆的

网友W:
估计电压接错了。

网友X:
接错线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