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6):
请问  有没有 三菱PLC FX1N-60MR 端子接线图????

网友A:
端子接线图?谁给谁接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  有没有 三菱PLC FX1N-60MR 端子接线图????
外部接线图是根据plc内部的指令来接线的

网友C:
外部接线是根据动作要求来的,有了外部接线才写动作程序。

网友D:
看plc实物或者硬件手册

网友E:
不是有手册的吗

网友F:
这个手册上都有图的。

网友G:
下本手册看看,上面说的非常清楚。

网友H:
有如8楼所示的端子图,就可以分配接线了(画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