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6):
TD1000变频器,通电显示8888,稍后听到咔哒声,启动继电器吸合一下马上断开,显示POFF。另外,断电一段时间后通电拔插三四次才可以听到继电器的声音。换上EV1000主控板可正常启动,但显示E019。
经检查直流500V正常,24V正常,10V正常。继电器及启动缓冲电阻也正常。求助大家帮助解惑。咸工进来帮忙呀。

网友A:
排线本身松紧,氧化以及VPN整流后端对地电容质量好坏

网友B:
艾默生的TD和EV系列的好像不能代换的。报警E019就是因为你换主板的。仔细查看吧,显示8888,主板的原因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工厂接三相电直接显示E019。在家维修供电是使用一个220|380的隔离变压器,200W。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刚好手头有一台EV1000,炸IGBT的,其他好像没什么问题,比较一下两台机子,底板基本一样,所以小心把EV1000的主控板插到TD1000上,可以启动,但显示E019,说明TD1000底板还有引起电流检测故障的毛病,主板有引起继电器不能启动的毛病。我这样判断不知对不对?敬请赐教。另外,tD1000底板好像找不到霍尔组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排线有清洁一下,反复拔插,接触良好的。整流后对地电容尚没检查。

网友C:
有些故障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决的,静下心来仔细检查吧。

网友D:
原故障没解决,又多了故障了,可代用的吗?

网友B:
没在现场,没看见实物,不好说。你先检查开关电源,把那个电压检测的滤波电容换掉,好像是1UF的。然后再查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1U100V滤波电容已经换过,但没有100V的,换的是1u50V.故障仍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增加故障呀,换回来还是老样子。记得接三相电好像是直接显示E019,没有显示Poff。工厂嘈杂,没注意听继电器是否动作。

网友E:
我也遇到过,是华为45KW的,继电器有时吸合,有时出故障,也出现过8888故障,拆开清理了排线氧化,继电器电源清理了氧化部分怀疑接触不良,目前正常使用,没再出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目前的思路是先解决继电器启动并保持的问题,然后再解决过电流检测故障问题。觉得有多处故障,主控板与底板均有故障存在,维修起来难度很大。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反正我现在是不相信艾默生的产品,我那个之前还是面板按键按一下无反应,得用力按几下,每个键都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E:
按键触点氧化问题应该比较容易解决,即使更换一个操作面板也不用花很多钱。
我现在也比较倾向于使用国产低价产品,使用体验没啥大的差别,不再纠结于进口产品了。

网友F:
楼上们意见都给的差不多了。

网友G:
开关电源,或者后级有问题导致电压低吧

网友C:
充电接触器辅助触点有问题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过,是华为45KW的,继电器有时吸合,有时出故障,也出现过8888故障,拆开清理了排线氧化,继电器电源清理了氧化部分怀疑接触不良,目前正常使用,没再出故障。
变频器是否放很长时间,没有用过。

网友I:
典型的电流取样部分的故障,在大功率板子上有三只型号为A7840的高速运放查一下他们的供电电压正常应该是5V如果异常一般是与运放电源引脚链接的三端稳压器损坏。若果正常在测量一下A7840的6脚与5脚的电压和7脚与5教的电压,正常情况应相等,或者相差很小如果异常则是运放损坏。还有TD1000的主控板不能用EV1000的来单换,否则板子正常显示的也是E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