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6):
各位坛友,我公司有一个车间投产了2年,停产了2年,是全新设备上马的,到今年年底正好4年,现在设备经过改造,过了年要投入使用,1 00多台大小不一的变频器,大的100kw,小的2kw,想问下大家,要怎么样通电使用,直接上电会不会放炮,谢谢!

楼主:
变频器是安川和丹佛斯,各占一半。

网友A:
以前有这样的帖子,看保存环境潮湿吗,先干燥处理,然后上低压电慢慢升高给内部电容一个激活的过程。

网友B:
功率大的先用220通电一下,再上电源.小的就无所谓了,爆的机率很小的

楼主:
谢谢坛友回复。
车间环境干燥,控制室在2楼。

网友C:
这个基本上都是直通没有问题:前提是你的储存温度在正常室温附近或者稍低,如果温度经常大于30°请将变频器首先通100V左右电压然后到220再到380,你可以只通2相电即可

网友A:
丹佛斯的呢,亲。什么型号。

网友D:
用调压器一点点加高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车间温度即是环境温度。

网友E:
保险起见的话还是先从低压慢慢往上加压吧。

网友F:
调低电压,慢慢充电

网友G:
先上低压在慢慢升比较稳妥

网友C:
我自己库存3年的变频器,我都是直接加电,反正没有爆炸一台
你要中奖了就没办法了

网友H:
保险起见先低压,后正常供电。

网友I:
先通上电,再过两天逐步启动

网友J:
回复 网友B:
好经验,其实我们有很多2.2KW以下的变频器2年,直接用的

网友K:
参照下表;

网友L:
看楼主说的这个环境还不错,损毁的几率比较小。

网友M:
先通电不工作,过些时间再试机,这样爆机的机率就会下来很多了。不过,楼主所说的环境,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N:
可以在总电源那接220V一次性上电热下身,再转380V。

网友K:
呵呵;并不是直接送额定电压就会一定爆;
按上面的标准从低到高依次通电,爆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网友O:
质量好的话没问题啊,不好就不敢说了

网友P:
20楼说的很详细

网友Q:
引用 网友K:
参照下表;
这个说的很明白。

网友R:
开机运行试试

网友S:
danfoss板子都有涂层,应该没事

网友T:
这个保险起见是慢慢升压
直接上也不是说一定会爆

网友U:
那大家都是怎么调低电压的呢?用什么设备调,交流一下吧

网友C:
楼主都上电莫有?
设备全部开动莫有

网友V:
回复 网友U:
用3相调压器,接入380V市电压,输出可调200V到440V,功率看看自己需要多大!

网友W:
直接上电没问题的,感觉这个与器件质量有关,国产杂牌不敢保。

网友X:
我看这配电柜直接加电没问题。

网友Y:
小变频器一般直接上电,爆炸可能性很小!

网友Z:
最好是先充电,不带负载

网友AA:
回复 网友K:
版主 只想说一句
给你点个赞

楼主:
今天,停用的变压器恢复使用,哪些小变频器直接上电,一切正常,问厂长大的变频是否直上,厂长说了,直接上,如果坏了也好早点修,那就直接上电吧!呵呵,没事,全部正常。

网友AB:
只要是有直流母线电容器充放电的结构,别说放置3年,就是放置1年,也不要直接上电。因为直流母线电容器一般的容量很大。长期放置,电容器内部的电解液都不活跃了,直接上电就是炸。侥幸的操作其实很危险。也不符合安全操作的规范。

有一种变频器的结构,直流母线没有电容器,所以没有直流母线输出端子。比如像西门子的G120电网回馈型的PM250变频器,它直流母线上没有大电容,所以没有预充电问题,长期放置以后也不用预充电。

不论是谁家的变频器,其说明书都会对长期放置的产品有所要求和交代。要认真执行制造商所提出的操作规程。

网友AC:
应该是直接通电没有问题

网友AD:
小的一般没什么问题   主要是大变频  串个100W灯泡  大电阻丝啥的  或者接220进去

网友AE:
直接上电,,一般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AF:
用万用表初步检测一下。

网友AG:
没炸就好!

网友AH:
20楼讲的很详细,非常赞,自己也长知识了

网友AI:
先低压后高压

网友AJ:
引用 楼主:
各位坛友,我公司有一个车间投产了2年,停产了2年,是全新设备上马的,到今年年底正好4年,现在设备经过改造,过了年要投入使用,1 00多台大小不一的变频器,大的100kw,小的2kw,想问下大家,要怎么样通电使用,直接上电会不会放炮,谢谢!
第一个问题到年底刚好4年,怎么算的?投产2年,停产2年这就4年啦,到年底还有11个多月啊
停产2年的车间恢复生产,祝贺,在当下不景气的情况下太值得祝贺啦。
第二问,设备经过改造,难道他改造后不试机吗?手动盘车?不会是必须全改造完成后才允许通电试车吧,不能分段运行的设备真没见过。
第三个问题,Z板给出一个表,是厂家出的还是某教科书或资料?不管谁出的吧,出厂时算起,那编号是出厂日期还是生产日期?是年月日,还是日月年,或许是月日年,某年第几周……厂家主动告诉了吗?(说明书里有吗),厂家改变编码方式你能清楚吗?厂家在库里放了多久?别说出厂前都经过检测,前多久?即便是直接从厂家进的货在售后那里也过保的事不是没有,这时才清楚生产日期多重要。
降压供电,变频器不爆,也不报警吗?何况使用者如何降压,在准备一下降压器?
空载不爆,带载也不爆吗?使用中爆的不是没有。
即便爆,威力有多大,不会方圆n米内有生命危险吧,如果有维稳的有事干了。

网友AK:
将所有负载取掉,变频器通电3小时以上,不带负载启动一次调试,无问题,在将负载电机盘车,防止电机堵转,影响变频器运行,后将负载连接变频器带载空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