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变频器SV040IG5-4显示Hv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1-16):
(无正文)

网友A:
风扇转吗

网友B:
当变频器的控制电路出现故障时,输出一个故障信号。包括?Wdog??错误,?EEP错误和?ADC?偏移量故障。
1)?检查冷却风扇?
2)?检查输入和输出连线
?3)?更换变频器

网友A:
一般是风扇损坏,但模块,温度传感器,控制板故障都会报HW。

网友C:
风扇和主板

楼主:
风扇转的正常。

网友D:
控制电路故障;

网友E:
我遇到的这种故障,风扇和主板坏的最多。

网友F:
硬件故障的提示,其内容灰常丰富:1风扇故障、2CPU错误、3EEPROM错误、4接地故障、5传输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