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6):
前些天朋友公司10KV高压配电柜发生爆炸,前往现场,发现10KV电动机出线柜,电缆室发生爆炸引起明火,因全公司失电,发现扑救及时,未对其它电柜造成影响。电缆室烧的面目全非,过电压保护器全部炸碎,母线热缩套全烧熔化当时现场照片如下:

网友A:
这个严重的,一定要查出原因来。用电安全一定要大于天。

网友B:
惨烈啊,要有人,估计都熟了。爆炸原因是什么?

网友C:
太危险了,看来不只是抄抄数据的问题

网友D:
十分恐怖::::

网友E:
爆炸的是避雷器吧。这个会爆。

网友F:
PT和CT也会爆炸的!

网友G:
第二幅图中,B相为什么同其他两相颜色不一样。是B相过流吗

网友H:
很惨烈,炸成这样,是不是单相直接接地了

网友I:
烧成这样够怕怕的。没遇见过这样的呢

网友J:
够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待楼主找出原因后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K:
估计是高压马达故障,连累了高压驱动柜导致的。

网友L:
感觉应该是电缆问题

网友M:
等楼主分享事故原因

网友N:
需要开事故分析报告会了。

网友O:
吓死人啊

网友P:
这下有得忙了

网友Q:
如果有人都烧成灰了

网友R:
太可怕了。

网友S:
这个炸的好厉害,声响也大吧。

网友T:
看着都怕怕的。。。每看一次都要告诫自己一定要注意再注意

网友U:
怎么会烧成这样,事故原因调查出来了吗?

网友V:
避雷器先炸了?

网友W:
这得多大声响啊?

网友X:
电压越高能量越大,自然就越惨烈

网友Y:
等待楼主分析事故原因

网友Z:
楼主 记得把原因发上来,我们这里高压设备也多。

网友AA:
楼主这些图片是氯碱的吗??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因当时高压电机正常运行,立即对电缆和高压电机进行了检测,除了电缆头绝缘因明火烧了以外,可以排除不是电缆和电机故障引发的事故。公司也迅速成立了事故调查组,根据现场细致的检查,发现开关出线母排有一处烧熔了一个有2厘米左右的缺口,接地刀上的短接铜管也有电焊一样的熔点,表明是对此处放电引起的弧光短路,因过电压保护器泄漏电流时间长导致其内的阻容单元过热损坏造成短路引起爆炸,综保跳速断,现场总结原因:(1)接地刀调试不到位,导杆位置未能还原,造成地刀安全间距不够;(2)空气湿度大,造成放电(3)过电压保护器性能质量差。经过现场抢修,现已修复如下图:

网友W:
花不少银子啊?高压柜要密封,装设湿度控制器和加热元件。

网友E:
高压室要加除湿机哦,要不湿度大就造成高压母排间放电,后果很严重,

网友AB:
90%的高压柜都是慢慢放电才炸的。你这也就是一般般,我们公司的高压柜前几年也炸了,比这个还厉害。不过我们那是35KV。平时要听,闻,看。只要多观察一般都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我现在每天在忙早晚都要去看看配电房。万事多注意没什么问题的。给大家看看我们家的配电房。

网友AC:
好恐怖啊!

网友AD:
是柜子质量问题吗?之前我们公司出现过两次高压柜爆炸事件!是质量问题。。

网友AE:
回复 网友I:
感觉是击穿,短路造成的,很严重。

网友AF:
我公司的柜子  也出过类似问题, 恐怖的很!

网友AG:
我去~ 炸成这样、电真是太危险了

网友AH: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高压设备确实需要注重平时多观察,维护。一旦发生故障,一般都不是小事。

网友A:
回复 网友AB:
你这个配电室看起来很不错的啊。

网友AI:
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