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1-16):
触摸亮黄灯,触摸失灵,有时候开机可以正常显示开机画面,但是无法进入配方画面!是不是威纶触摸屏坏了?

网友A:
重新下载用户程序;

网友B:
重新下载工程

网友C:
重新下载工程试试。

网友D:
提示的信息很明确啊

网友E:
重新下载程序试试,如果不解决问题,那就是屏出问题了。

网友F:
按照提示重新将工程文件下载嘛!

网友G:
这个 ,我上次就更换了触摸屏的液晶屏+触摸板,因为程序没法上载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