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6):
公司一台汇川320变频器,7.5KW上电无显示,测开关电源各输出电压,24v有32v,正负15V都只有几伏,5v电压有4.7v,跟据以前的经验,把各路电容都换掉,上电在测,正负15V有14V了,但其他都一样,以为是稳压电路有问题,测各电阻无一测先后把431和光藕换掉也不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后想一想,决定把2844的七脚供电电容换掉,一试机到好了,各路电压都正常了,以前7脚电容坏都是不能启动,这次到是启动了,但为什么是各路电压底,24伏电压又高了呢?没有弄明白,有知道的大师讲讲。将换下的电容测量,正负15和7脚35V
100uf电容只有10几uf其他各电容正常。

网友A:
这个没有判断

网友B:
首先保证5V电压至少大于4.9V,CPU才会正常工作。看431是从哪路取样的

网友C:
1:上电无显示,有可能5V未建立,实测4.7V。
2:正负15V偏低,正负15V电容容值严重降低,更换后正常。
3: 7脚容值降低,导致反馈电压跌落,6脚占空比增大输出导致24V增加为32V。
4:但正负15V更换电容后维持稳定值说明应该有稳压器稳压。
5:但出现与以前7脚电容坏不启动的现象,上电无显示,已经说明了开关电源未启动。
6:更换7脚电容后一切正常。
建议维修时多使用示波器,观察各脚波形。如果用经验无法解释,波形能解释很多问题。

楼主:
稳压取自5v

楼主:
已经修好了,只是2844的7脚电容容量下降为什么是各输出组电压有的高有的底是什么原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帮你分析

网友D:
这个真得听听师傅的分享.

网友E:
发现电源部分有老化的电容就果断全部换掉

网友F:
可看3楼的分析有无道理,亦可按其方式进行分析。

网友G:
5V、+15V等电源不是完全空载,24V电源容量较大,近乎完全空载,又不是嫡系受控电源,故输出偏高。
如果带上载,肯定的其它各路电压表现一样,也是偏低无疑。

网友H(2016-02-16):
你用示波器测量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