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6):
大神请指教!麦格米特PLC怎么装程序都要密码?感谢!

网友A:
plc里有程序呗。

楼主:
那怎么办???

网友A:
编程软件一般都有清除程序的功能,将程序清除,下载自己的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程软件一般都有清除程序的功能,将程序清除,下载自己的程序。
如果实在不行,请咨询麦格米特

网友C:
也可能有不知道密码,不能下载的

网友D:
清空PLC呀

楼主:
清空不了

网友E:
或许是之前被别人已写了程序且加了密码。

网友F:
密码就输入密码就可以的了啊。

网友G:
看资料,清除后在下载

网友H:
设置了下载密码了,如果不需要PLC中的程序数据的话,可以格式化PLC,之后就可以下载程序了

网友I:
清空PLC  自己找不到的话  直接问厂家怎么清空  然后再下载就好了

网友J:
被设定密码了

楼主:
都试了 !还有办法吗 !大师们!

网友K(2016-12-14):
欢迎加入麦格米特PLC交流群:70692347,使用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大家交流
麦格米特,艾默生,英威腾PLC编程服务,技术支持。

网友L:
LG就有一款PLC如果程序加了密码,不知道密码不能上传也不能下载,更不能清除就成废品了,怪不得卖家卖的很便宜,我一次收了两,

网友H:
PLC格式化就好了

网友M(2018-04-27):
回复 网友H:
问下这位大哥 ,我有个麦格米特mc200  会报错。看了说明书都说禁止格式化什么的。现问下。就是说我如果边机格式化后,还能用吗?就是格式化后程序还在吗?另外格式 化与恢复出厂设置有什么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