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6):
      买回一台施耐德变频器,型号ATV12H037M2    在网上下了一份用户手册看了一个多小时,硬是没看懂,我要求变频器的频率能调到120HZ但怎么弄也只能调到72HZ     不知有谁用过没有应该怎么调?先多谢各位了!

网友A:
频率有那么高吗,,,电机也受不了这么高的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频率有那么高吗,,,电机也受不了这么高的速度
如果是变频电机完全可以的呀!频率还可以更高呢!

网友C:
最高运行频率设多少?关于频率的参数多看几遍?

网友D:
欧洲人的表达方法和我们不一样,看这类说明书就是费劲。

网友E:
多看几遍,也许就能研究透了。

网友F:
电机调到那么高的频率,受得了吗?

网友G:
还是找本纸质说明书看看吧,施耐德的很多参数都像关联,电子版看过翻来翻去不好找,就恢复出厂值费了些功夫。

网友H:
有时候一些变频器的确难调,就那个西门子mm430的变频器,我调了好几天才调好,太过于麻烦。
一般正常情况下应该要调整:最高输出频率,数字面板最大输入频率。有的要调整电机频率,如果要调整到120Hz,很可能还要调整最低电压和最高电压。正常变频电机一般调整到100Hz就最高了,但如果是电主轴的频率就又不一样了,电主轴正常情况下都要调整最低电压和最高压及最高频率。

网友I:
欧洲人的实在不是人做滴,完全就是王九他哥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哦。。那是

网友J:
有一个解决方法,叫做售后服务+电话技术支持,楼主应当可以尝试致电官方获得工程师的电话指点。

网友K:
要注意小字注释,施耐德的培训上说的,理解很别扭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频率有那么高吗,,,电机也受不了这么高的速度
如果是变频电机完全可以的呀!频率还可以更高呢!
最大我设定到过200HZ的,但是施耐德的没用过,之前一台西门子的也是和你说的情况一样,后来是别人解决的,我没有跟进

网友M:
先设tfr 最大频率在驱动组里的, 然后hsp高速

网友N:
这个是欧美人的思路和我们的思路是不同的回路。当初先看的是LS的说明书超好懂,第一次看danfoss的说明书就傻眼了。

网友O:
电话技术服务有点儿难度太大了

网友P:
多看几遍参数吧 没什么好的办法了

楼主:
多谢各位啦!研究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把我想要的控制参数搞清楚了,哎!真是费劲!

网友Q:
其实,就是一个习惯问题,看懂了难的不难,看不懂,再容易也是难。
使用一个品牌的产品,就要学习和理解它的设计思路和技术路线,不能按自己的思路和习惯走,否则,就容易理解错误。感觉云山雾罩。

网友R:
施耐德的机子要‘’玩‘’透,是要花更多时间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I:
欧洲人的实在不是人做滴,完全就是王九他哥
他8哥吗?

网友T:
有同感,要看懂这个说明书确实费劲

网友U:
着急的话直接400电话

网友U:
现在用ATV630的还好  直接中文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