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6):
闪烁指示灯能闪烁,就是连接不了,提示;连接当前IP地址失败,请检查IP地址,网络连接。CPU型号ST60,求解答

网友A:
CPU是不是下载过程序

网友B:
需要先更改ip地址,在于电脑同一网段内

网友C:
我也是如此,但是暂时没有时间玩

网友D:
用其它通讯口联机。

网友E:
这个应该只能用网口连接电脑

网友F:
把电脑的internet协议也要改成同一个网段,否则无法连接的。

网友G:
使用同一网段的不同IP,查看电脑里网络连接使用的类型,调整好PLC的参数设置

网友H:
把电脑的IP地址设成和PLC同一个网段,肯定能通

网友I(2017-01-19):
网线确定接好没有,还有就是网卡选择auto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