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6):
读到一数据值在屏上显示为0x2EE(十六进制数),怎么样把该数转换成十进制数750呢?0x2EE正好是750,求帮助!谢谢

网友A:
这个可以求助打电话问问18168106953

网友B:
做屏的程序时就有进制的选项

楼主:
选十六进制时显示的是十六进制数,选十进制数显示为0,并没有显示750

网友C(2016-02-15):
MCGS屏里面的组态画面上 显示数据值的图元,可以设置数值进制的,设置成十进制便可,这是用他们的组态软件做的画面,自己可以改下,一般组态软件都有这种进制设置

楼主:
哪有画面?

网友C:
回复 楼主:
屏里的数据如何显示的, MSCG屏里不是用的他们的组态软件显示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