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7):
要做个转盘,8个工位,是转一个工位停1秒,一直一个方向运转,没用过台达的,不知道会不会有误差,需不需要回零

楼主:
如果用内部位置程序需注意什么,还有就是只要给触发信号就好吧,输出的点随便定就好吗?

网友A:
你的误差多大有要求吗,是多少?原点回归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误差多大有要求吗,是多少?原点回归要用。
误差在正负4度没问题,用内部位置模式能用电子凸轮吗

楼主:
使用上就是给信号后就一直按45度分度,转一个工位大概停1秒在继续循环下去

网友A:
定位精度没问题,内部给定没用过,应该得用电子齿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PLC是客户的,设备改造用,已经没有脉冲输出点了,所以选用台达A2伺服用内部定位功能。

网友A:
呵呵,祝你成功。

网友B:
是多少?原点回归要用

网友C:
不能用分割器?

网友D:
可以的
用内部脉冲就好了,很简单的,
按开关量控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
用内部脉冲就好了,很简单的,
按开关量控制就好了
在学习中了,就是参数太多看晕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用分割器?
伺服已经买来了,只好学习的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有伺服控制软件,可以直接读取和下载伺服所有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伺服控制软件,可以直接读取和下载伺服所有参数
已经分度转起来了,速度,延时时间都懂的调,就是DI DO设定定义不知道怎么弄,看手册也没说明

网友D:
台达的算简单的了,多看几遍就会了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