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7):
现在我用三菱PLC连接变频器使用,用的是模拟量输入输出的,可是如何在PLC模拟量输出端实现0V-10V之间连续变化的?

网友A:
累加计数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弄????指点一下,我这个需要的是前一段时间模拟量输出10V一段时间后,计数器工作计5次模拟量从5V逐渐降到0V的,技术部分我设计好了,只是模拟量输出部分不会弄,谢谢了。

网友A:
我的办法比较笨,别人可能还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发个截图吗?谢谢!

网友B:
是三菱FX还是Q系列、L系列?

网友C:
用个定时器取当前值或一个斜坡变化的指令,再乘以一定的倍数得到模拟量对应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