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7):
汇川MDxxx型机器报接地故障

不接电机,上电后显示正常。
接电机后上电,未及运行,显示接地故障。拆掉电机就好了。
分析原因:接入电机,电流互感器就检测到了不平衡的电流信号,可能是IGBT有损坏,不给脉冲就通了。
查IGBT漏电损坏,上电后在U、V端有数百伏直流电压输出。
代换IGBT模块,故障排除。

咸庆信
2016-1-17

网友A:
老师每次的帖子都是很好的经验 辛苦了

网友B:
请问之前单独测模块什么结果

网友C:
这种现象还真没遇到过,学些了,支持咸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之前单独测模块什么结果
这是一位学员的故障实例,上电前从主端子测IGBT各极电阻值并无异常.

网友D:
故障判断顺利、准确,并说明了接地检测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