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7):
请问,我用plsy指令发完脉冲数完成以后做下个动作那个信号怎么取,  我想控制伺服动作完成后气缸在动作。 谢谢

网友A:
用Plsy输出标志位呀,M8148,M8147.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有问题再请教您

网友B:
完成标志:M8029

网友C:
Plsy输出标志位呀,M8148,M8147.

网友D:
看下特殊几点起M8029的用法

网友E:
如果程序中有几个轴或者用了ramp斜坡指令等,会出现多个完成标志,m8029就不太好了,一定要用时,须在每个有完成标志的指令那步下面并联m8029,这样就不会有m8029有时不动作的情况

网友E:
可以用m8147的下降沿触发,对应的Y0,Y1用M8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