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7):
大神可以给我讲解一下plc如何控制伺服驱动器工作的吗?控制过程解说就好。。。

网友A:
首先 你要弄明白你要做什么样控制,速度模式&位置模式&力矩模式,再决定用什么样的PLC,位置控制模式就要选能发脉冲的PLC,其余的两种控制方式就和变频控制差不多。

网友B:
plc输出控制伺服驱动的启动,方向,速度。

网友C:
要弄明白你要做什么样控制,速度模式&位置模式&力矩模式,其次你擅长那种plc的,PLC都有单独控制伺服驱动器,。网上还有很多案例相关参考一下,,

网友D:
要说出你具体想要的控制方式才有针对性的解答

网友E:
有多种控制方式,外部端子控制、模拟量控制、通讯方式,看你选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伺服电机是用来拖动机械手臂在导轨上运行,这属于哪种控制方式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

网友F:
位置控制的多

网友G:
提示:驱动器直接的电缆可用无线控制器代替

网友H:
位置控制

网友I:
我也想学学

网友J:
用速度控制模式?一般还是用位置比较多啊!

网友K:
國外都是速度控制 國內都是位置控制 差別在哪裡 你知道

网友L:
回复 网友J:
一般都是位置模式用的比较多,伺服定位比较精确,你可以先了解下伺服的原理,再来学怎么控制会更容易上手

网友M:
位置控制对上位机要求没那么高,成本低点。速度控制也可以用来定位,响应更快更精确,但是对上位机的要求更高,相应的成本也就越高。所以综合考虑,国内一般要求不是特别高的都用位置的比较多。

网友N:
位置模式相当开环控制加到位控制,成本低,方便简单,上位机plc发多少脉冲走多少步,检测是否到位就行。
速度模式复杂些,上位机plc要有0~10V模拟量控制,和读编码器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