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7):
假如 DFLT D0 D2

DO中是什么数的情况下用DFLT,是不是大于 32767 和小于 -32768 的情况下用DFLT? D0是不是指 D0,D1, D2是不是指 D2,D3,D4,D5 ?

假如 DINT D10 D14

D10中是什么数的情况下用DINT,是不是大于是不是大于 32767 和小于 -32768 的情况下用DINTT ? D10是不是指 D10,D11,D12,D13, D14是不是指 D14,D15?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如 DFLT D0 D2

DO中是什么数的情况下用DFLT,是不是大于 32767 和小于 -32768 的情况下用DFLT? D0是不是指 D0,D1, D2是不是指 D2,D3,D4,D5 ?

假如 DINT D10 D14

D10中是什么数的情况下用DINT,是不是大于是不是大于 32767 和小于 -32768 的情况下用DINTT ? D10是不是指 D10,D11,D12,D13, D14是不是指 D14,D15?
只有在要求D0中的数据为浮点数的情况下才会用到FLT指令。比如,你希望D0的数据是1.0而不是1的时候,那么需要使用FLT指令,作为FLT的逆向INT指令,同样是你希望D0的数据为1而不是1.0的时候使用。

DFLT D0 D2,因为FLT指令带有D,因此其操作对象为32位数据,源为D0,D1所组成的32位整形数据,结果为D2,D3组成的32位浮点数。

DINT指令作为DFLT的逆向指令,只是将浮点数转为整数而已。

网友B:
神马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神马情况。。。。

这种混积分的回复为啥不去无所不谈混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说什么。。。。。。

网友C:
一个是整数转成浮点数,一个是浮点数转成整数。

网友D:
DFLT D0 D2是把D1 D0的32位数据转换为浮点数后放入D3 D2中  DINT 是把32位浮点数转换为32位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