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卸载吗

楼主(2016-01-17):
为什么在电脑程序中不能卸载protel 99SE软件呢,(别的都可以不管那种软件)一按卸载按钮,就显示灾难性故障,就无法卸载,有高手能解吗

网友A:
先用系统自带的控制面板里面的卸载,不行用360等等第三方强力卸载的第三方软件测试,实在不得,重装操作系统。

网友B:
先用系统自带的控制面板里面的卸载,楼上说得很对,不行就重装系统

网友C:
对于我们对计算机不了解的人来说,似乎重做系统是无奈地选择。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先用系统自带的控制面板里面的卸载,不行用360等等第三方强力卸载的第三方软件测试,实在不得,重装操作系统。
请问高手一键返原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先用系统自带的控制面板里面的卸载,不行用360等等第三方强力卸载的第三方软件测试,实在不得,重装操作系统。
请问高手一键返原可以吗
是一键还原对吧,需要之前有做镜像备份,然后操作GHOST软件进行还原操作。

网友E:
用360强制卸载,实在不行只能重装系统,当然有备份还原下就OK了,本人因为用西门子软件安装较麻烦,而且易出现问题,所以一般就备份了系统

网友F:
有些软件有专用的卸载工具!

网友G:
找专用卸载工具试试看能不能。

网友H:
那就找第三方软件 吧

网友I:
可以用Windows优化大师软件来却载。

网友J:
卸载过多次,你的系统或软件安装问题

网友K:
直接找到安装位置 把整个文件夹都给干掉

网友L:
流氓软件?是画电路图?这么顽固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可以用Windows优化大师软件来却载。
这个比王九的哥哥360好多了

网友N:
尝试一下,在原目录下再装一次,然后再卸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