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7):
今天值班时有一台变频器控制柜的上级空开跳闸,是国产德力西的CDM系列250A的空开,送出后到现场检查发现柜内的也是250的没有跳,但是没有上电,通知操作人员上电后变频器显示正常,黑正反转操作信号,变频器不工作,显示sc码,该变频器是国产伟创的,查故障码为内部功率板坏,很操作人员查问故障情形,说是电机得电线缆有接地打火的。马上检查线缆有一根漏线的包好。我不明白的是以前经常出现线缆接地短路的怎么会造成变频器坏的呢,而且变频器进出口都有接触器的,大家来分析下原因

网友A:
变频器输出一般不加接触到电机,这容易导致变频器故障升高,因为接触器的频繁动作。。导致接触器的线圈有时接触不良。。。。。才会影响变频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输出一般不加接触到电机,这容易导致变频器故障升高,因为接触器的频繁动作。。导致接触器的线圈有时接触不良。。。。。才会影响变频器的。。。。
我的接触器是只供电用的吸和后。不会频繁的动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输出一般不加接触到电机,这容易导致变频器故障升高,因为接触器的频繁动作。。导致接触器的线圈有时接触不良。。。。。才会影响变频器的。。。。
是这样子的,输出侧一般要求最好不要加装接触器。

楼主:
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就是普通的接地怎么会造成变频器的损坏而且跳上级空开

网友C:
回复 楼主:
接地还有普通与特殊?哥们什么接地是特殊的?不会10KV接地吧

网友D:
接地理论上是可以保护,但是不是百分之百,

网友E:
能跳上一级的,是漏电保护,只能说明上一级的保护电流比标的还要低

网友F:
保护不是万能的。

网友G:
输出侧接接触器没见过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就是普通的接地怎么会造成变频器的损坏而且跳上级空开
什么叫普通的接地呢?相比于电机,变频器应对过流过载是很脆弱的。接地是就像直接将输出与0v短接,电流可想而知,为什么要分普通与严重呢,变频器没那么能折腾的。既然经常发生就应该想办法杜绝这类问题。而不是追究变频器的抗打击能力。
正常来说,在变频器输出瞬间的第一个脉冲会进行输出线路及功率模块进行检测,正常才开始启动,之后就靠管压降检测电路和霍尔或是热电偶了。如何管压降电路反应有些误差,像接地这种大电流,要毁掉一个模块那是瞬间的事。所以别想着让变频器去承受这些故障,车子的安全毛囊再好,不代表车祸中人就挂不掉。

网友I:
电缆破损接地一般变频器都会报故障,有的报的频繁,有的偶尔报一下。根据现场的环境决定,而且报的故障也是多样的。

网友J:
输出不需要接触器

网友K:
变频器输出建议不要用接触器

网友L:
回复 网友A:
以上问题可以问题:1、变频器柜内开关250A,分段能力是多少?10KA\15KA\18KA\25KA\35KA?如果你选择分段能力很大它确实不会跳;2、变频器烧逆变模块原因是在变频器带电机高速运行,电流很大时候,有一相电缆接地产生很大电流会烧逆变模块;所有在变频器没运行或开始运行电缆接地在额定的范围内才会保护,不会炸机。
  需要技术支持可以与我联系:13659970119.邮箱:wch048@163.com

网友M:
应该与电缆接地漏电有关系。

楼主(2016-04-09):
这就是630的和25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