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7):
今天遇到一台国产杂牌飞兆变频器  小功率5.5KW变频器运行中报OC   拆下负载  空转电机也报OC  观察电流6A正常用钳流表检测  面板显示电流与实际电流一致  忽然钳流表显示电流跳到了20A  看面板已显示OC   怀疑电动机坏了  把电机直接接380V电   电机运转正常   确定了是变频器故障。  哪位大师解释下变频器在运行中电流为何会突变呢?

网友A:
首先那肯定变频器内部故障了。。。变频器过电流是很多原因的。其中部分就是逆变模块的上下桥臂驱动电路故障,还有霍尔元件故障。。等等。这需要维修经验判断出来。我这些还未接触到。。不好意思,,帮不了你。。。

网友B:
需要拆卸变频器内部进行检修,确认电流传感器正常,确认IGBT驱动信号正常。

网友C:
变频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