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见图,频率反馈、母线电压、转速显示的是十六进制值,怎样转化为十进制?(MCGS屏)

楼主(2016-01-17):
(无正文)

网友A:
怎么了。。数值没有转换十进制吗的情况。。。。。

楼主:
有,选十进制的话显示为0,待解

网友B:
这个要转换后才好显示啊

网友C:
检查数据来源的原始格式,一般建议在下位机的PLC里面编制转换程序进行转换。

楼主:
不用PLc,屏控制变频器(变频状态字为十六进制),屏中组态可选十六进或十进,选十进就为0

网友D:
是不是MODBUS协议,注意选择类型

楼主:
是的,类型为十六位无符号二进制,没有问题

网友E:
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你到设备组态的“通道处理设置”自己把16进制变成10进制吧。

网友D:
MCGS的屏没用过,图片为威纶屏在MODBUS通讯时的地址类型,分了好几种。

楼主:
通道处理设置里边把十六进制转成十进制怎么个弄法?求解

网友E:
!Hex2I(s)

函数意义:把16进制字符串转换为数值。

返 回 值:开关型。

参    数:s, 字符型。

实    例:!Hex2I("11") =17。

看看这个能不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