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7):
机子是90KW的,板子只有3,7KW的。都是同一个系列的产品,是否可以通过更改 变频器容量的值来达到匹配值?请各位大神帮帮忙,小弟刚入门,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不知道别人是如何更改的

网友B:
好像不行,以前的时候,我坏了变频器,有家帮我修的时候,板子就换小了,结果到现场,一直报警,后来改很多参数都不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印象中是可以偷偷摸摸修改的,就是不明白那些大神们为什么不愿露面

网友D:
3.7KW和90KW,相差也太悬殊了吧。不过这个是值钱的技术,不会轻易传授的,原因你懂的。

网友E:
这个会改的人也一般不会说的,

楼主:
那么有什么补救方法吗?

网友F:
还是让大神来回答你吧,修改没试过

网友G:
最好板子也换成同规格的。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变频器容量最多只能调到45KW,往上就调不上去了。